源型和漏型

楼主(2009-09-03):
源型和漏型和NPN和PNP这么对应?
我现在按224图接的是输入1M 2M接24V的负极,输出上的1L,2L,3L接了24V正极,我还没去量,先问下,是不是输入端需要接24V正极电流,而输出端是输出0V吗??

网友A:
224的输入公共端接入负极,而输入端接入正极。

楼主:
是输出端接正极把?
还有我不加继电器的前提下,输出公共端不接24V正极,输出时候,是不是1L和Q0.0是通的?

网友B:
呵呵;CPU224的输入公共端接0V或24V都可以;
早期的CPU214有极性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