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动作次数显示

楼主(2009-09-03):
各位大哥,小弟想在设备上装个计数器,设备上有个三菱的PLC,没几个程序,我也没学过,想把PLC用起来,连个计数器上去,不知道这个程序怎么编,哪个好心人可以告诉我吗?
程序在附件里,谢谢了

网友A:
PLC内部就有计数器,可以用于计数,只是用这个内部的如果要显示出来看到,PLC上要加个显示的设备,比如触摸屏、文本等
也可以用PLC的一个输出点外接计数器,用计数器来直接显示,这样成本可以低些,这时PLC内部程序中加个程序,动作时触发PLC的接计数器的输出点就可以了,这样输出一次就计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内部就有计数器,可以用于计数,只是用这个内部的如果要显示出来看到,PLC上要加个显示的设备,比如触摸屏、文本等
也可以用PLC的一个输出点外接计数器,用计数器来直接显示,这样成本可以低些,这时PLC内部程序中加个程序,动作时触发PLC的接计数器的输出点就可以了,这样输出一次就计数一次
可以告诉我程序应该怎么加吗?

楼主:
我的程序

网友A: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如果你用过PLC,就很好写了
具体的程序还要结合你的实际的来写,就是几步的程序

网友B:
可以用PLC的计数器功能;
如果你外部本来就有计数器的话,也可以用,设定到达时给PLC一个信号;

网友C:
利用PLC内部计数器,加个显示器。

网友B:
呵呵;如果设备上没有人机的话,还是外接个计数器好了;

网友D:
用PLC也好,用计数器也好,主要是你的显示做在哪,还要一个显示的

网友E:
请问这个程序是楼主自己编的吗。好像这个程序里也就写了一点关于计数的内容。

网友E:
各位大哥,小弟想在设备上装个计数器,设备上有个三菱的PLC,没几个程序,我也没学过,想把PLC用起来,连个计数器上去,不知道这个程序怎么编,哪个好心人可以告诉我吗?
程序在附件里,谢谢了
这个PLC是闲置的吗?没几个程序是什么意思,一个PLC上能装很多程序?没学过PLC,想把PLC用起来,你确定现在PLC没用起来?不知道程序怎么编,又把程序传上来了,这个程序是系统本来就在的呢,还是你自己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程序是楼主自己编的吗。好像这个程序里也就写了一点关于计数的内容。
不是的,是前段时间花钱请别人过来编的,当时没有想到用计数器,现在想用计数器把数量显示出来,想做原来程序修改,外接一个计数器,是不是只要把计数器做为接到一个输出点上就可以了,然后再程序里面添加一句程序

网友F:
就是你说的那样,只是每增加一个数时,相应输出要开关一次。这是最简单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如果想完再好的,可以找我。

Mail:baoming830@126.com
注明要求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