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请问一台软起动器是否可以控制一台90Kw电机和75Kw电机呀?不需要同时启动!
该选用多大的软起,价格大约多少米呀?
用自耦降压可以吗?

网友A:
那主回路如何接线?

网友B:
软起动器不好办,用自耦变压器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台软起动器是否可以控制一台90Kw电机和75Kw电机呀?不需要同时启动!
该选用多大的软起,价格大约多少米呀?
用自耦降压可以吗?

俺的看法:
1. 当然可以,两台都需要短接软起动器的接触器,另外再加个转换电路即可,但需按90Kw电机选软起动器。
2. 价格需问厂家。
3. 用一套自耦降压也可以,同样要加个转换电路,也同样需按90Kw电机设计。但价格会比软起动器便宜很多很多。
4. 就电路复杂程度和价格比较两个启动方法,俺建议您采用后者。

网友D:
可以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B:
如是轻载启动,你直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E:
选软启动控制回路要做好,不然烧坏更麻烦。自耦也行。价格是多少米,估计米少了是不行。

楼主:
请问用自耦的话变压器要选多大的呀?
是选配套规格的还是要放大一点呀?要放大多少?
另外自耦变压器上的80%,65%一般接哪个呀?
不好意思,第一次用这东东!

网友E:
选配套规格就行,不过看你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倍数了,如果大的话,就要选大一点好。
接80%时,起动电压高,电流大,转矩也大,时间短,接65%时,起动电压低,电流也小,但是转矩也小,如带一定负载起动的话,启动时间可能要长。

楼主:
请问90Kw和75Kw两台电机共用一个自耦变压器可以吗?选90KW的还是100Kw的,对75Kw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90Kw和75Kw两台电机共用一个自耦变压器可以吗?选90KW的还是100Kw的,对75Kw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4楼已经回答了还问,请听:
3. 用一套自耦降压也可以,同样要加个转换电路,也同样需按90Kw电机设计。但价格会比软起动器便宜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