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三菱Q系列的,Q00CPU ,0槽--QX40,1槽--Q64AD,2槽--Q64DA,Q64AD的第一通道使能设地址为D10,Q64DA的第一通道使能,设地址D21,我在线监视模式时能看见D10的数值2069(5V输入)和D21的数值2069,但是Q64DA的第一通道没有电压输出,这是为什么,哪里没设置好,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使能怎么是数据寄存器?

楼主:
我是参照的,那你说应该怎么设置呢,求教了

楼主:
我是在智能模块参数里面设置使能的。

网友A:
你这样应该是程序问题
结合手册上的程序例子做吧
这模块除了用软件包设置使能,在程序中还要设置通道允许,这样才能有输出模拟量

网友A:
使能不是字元件,是选择enable那个,你这个D10应该是设置刷新数据的,就是把这个地址中的数据设置成输出模拟量的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我选了,enable

楼主:
上面附件是测试程序,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没看手册上的例子,程序中的通讯输出允许没有写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
可能是我手册没看仔细,我看的是“Q系列数模转换模块用户手册”的PDF,求教了,谢谢指导

网友A:
里面不是有程序例子吗?6.1.2节例子开始就是输出Y1,你的对应要输出Y21,程序上也有说明的

楼主:
恩,好的,我的那程序例子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字体,所以没仔细看,

网友A:
程序说明部分字体有问题,那是你的阅读软件造成的

楼主:
恩,谢谢,现在有输出了,真是非常感谢,现在头不疼了,呵呵。

网友B:
我用的是FX2N系列的,好象没怎么特别设置使能位,就有模拟量输出的啊

楼主:
FX2N系列的没用过扩展的,就简单一体式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我们用的PLC挺多的,三菱的,AB的,西门子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