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普通一个小设备,用到三相电,从空开到接线排的三根火编为123,那么从线排到接触器那块是否还叫123,或者456?

网友A:
你所说的123是断路器或接触器的接线端号,是元件厂家打在元件上面的,配电柜生产时标注出来是说明该线接在所标注的端子上,并不是线号,线号需另外标注。

网友B:
L1、L2、L3-----L11、L12、L13-----L21、L22、L23-----L31、L32、L33-----..........

网友C:
也可以用R S T表示,R1 S1 T1      R2 S2 T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普通一个小设备,用到三相电,从空开到接线排的三根火编为123,那么从线排到接触器那块是否还叫123,或者456?
规范规定原理图上的导线编号:
1.  主电路进线用L1、L2、L3;主开关之后的主电路再从后面加顺序号;零线用N;保护接地用PE。
2.  控制电路的断路器之后用数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按顺序编制。
3.  电机绕组上,头用U1、V1、W1、尾用U2、V2、W2。

电柜上的配线应有两个内容:1是原导线编号;2是导线的去向-即到那个元件的那个接点。

网友E:
GBT 4026-1992电器设备接线端子和特定导线线端的识别及应用字母数字系统的通则
GB 7947-1997

楼主:
我是说怎么 给电线编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怎么给电线编号
下面这么说还不成吗?
规范规定原理图上的导线编号:
1.  主电路进线用L1、L2、L3;主开关之后的主电路再从后面加顺序号,如L11、L21、L31,L12、L22、L32等;零线用N;保护接地用PE。
2.  控制电路的断路器之后用数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按顺序编制。
3.  电机绕组上,头用U1、V1、W1、尾用U2、V2、W2。

电柜上的配线应有两个内容:1是原导线编号;2是导线的去向-即到那个元件的那个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怎么给电线编号
下面这么说还不成吗?
规范规定原理图上的导线编号:
1.  主电路进线用L1、L2、L3;主开关之后的主电路再从后面加顺序号,如L11、L21、L31,L12、L22、L32等;零线用N;保护接地用PE。
2.  控制电路的断路器之后用数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按顺序编制。
3.  电机绕组上,头用U1、V1、W1、尾用U2、V2、W2。

电柜上的配线应有两个内容:1是原导线编号;2是导线的去向-即到那个元件的那个接点。

一般电线的编号还有L?我记得只能有数字。像01、02……11、12、13之类的

网友A:
哈哈,他们给你讲的都是一次线路的编号,你要问的是二次(控制)线路的编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他们给你讲的都是一次线路的编号,你要问的是二次(控制)线路的编号吧?

没错!我就是问这个
不知二者能否一同编号

网友E:
1.交流控制回路中,回路的主要压降元件,如线圈、绕组、电阻等两侧的不同线段,分别按奇数或偶数标号。如,一例按1、3、5……顺序标号,另一侧则按2、4、6……顺序标号。串联的线圈、绕组或电阻元件之间的导线,可任意选标奇数或偶数。
2.交流主回路用标号的个位数字区分回路的相别,用十位数字区分回路的不同线段,如A相回路按l、11、21、31……顺次标号;B相回路按2、12、22、32……顺次标号,C相回路按3、13、23、33……顺次标号等。
原来在GB316-64中规定的。现在不知国标是多少。

网友F:
一般控制线的编号好像没有什么规定

网友G:
L是单相接线L/N

网友B:
控制回路1、2、3、4、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怎么给电线编号

 下面这么说还不成吗?
 规范规定原理图上的导线编号:
 1.  主电路进线用L1、L2、L3;主开关之后的主电路再从后面加顺序号,如L11、L21、L31,L12、L22、L32等;零线用N;保护接地用PE。
 2.  控制电路的断路器之后用数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按顺序编制。
 3.  电机绕组上,头用U1、V1、W1、尾用U2、V2、W2。
 电柜上的配线应有两个内容:1是原导线编号;2是导线的去向-即到那个元件的那个接点。

一般电线的编号还有L?我记得只能有数字。像01、02……11、12、13之类的

从这个问话,证明您未看清楚别人在说什么。
再重复一遍:主电路用L,控制电路用数字,就是您说的01、02,实际前面不加0,就是从1~您需要的最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怎么给电线编号

  下面这么说还不成吗?
  规范规定原理图上的导线编号:
  1.  主电路进线用L1、L2、L3;主开关之后的主电路再从后面加顺序号,如L11、L21、L31,L12、L22、L32等;零线用N;保护接地用PE。
  2.  控制电路的断路器之后用数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按顺序编制。
  3.  电机绕组上,头用U1、V1、W1、尾用U2、V2、W2。
  电柜上的配线应有两个内容:1是原导线编号;2是导线的去向-即到那个元件的那个接点。

一般电线的编号还有L?我记得只能有数字。像01、02……11、12、13之类的

从这个问话,证明您未看清楚别人在说什么。
再重复一遍:主电路用L,控制电路用数字,就是您说的01、02,实际前面不加0,就是从1~您需要的最大数。
这样啊,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