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9-09-03):
step7 v5.4的定时器中就这些吗?

网友A:
还有IEC定时器,问题是,这些你不够用吗?

网友B:
这些就够用了

网友C:
5种类型定时器,总共255个,够多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些就够用了

好像我们老式的315-2DP只有125 个定时器可用

网友E:
还没有碰到用到定时器不够的,当然还有其它途径获取定时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