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和NTC

楼主(2009-09-03):
有些变频器里,如富士VP和MEGA,有一个端子既可以做0-10V模拟量输出口,又可以做PTC和NTC热敏电阻输入,但是后者是什么意思啊,做什么用的?看不太明白!!

网友A:
要问PTC与NTC的区别,其实Google就可以了。

 PTC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与NTC在应用上有不同的地方是:PTC在电路中可以做过电流保护,NTC主要是开关浪涌电流的抑制.他们也有共同的作用就是 温度感测和侦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