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原光電是220V的,接在單片機上,控制380V的風機,现在反映过慢,能否换用晶体管输出型的?

网友A:
呵呵;你单片机输入需要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单片机输入需要的是什么型号?
不知道,人家做的。原光电开关的型号为E3JK-5M1

网友A:
你这个光电输出是什么?
好像是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单片机输入需要的是什么型号?
不知道,人家做的。原光电开关的型号为E3JK-5M1
你至少要知道输入单片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你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型光电开关,如果原来没问题,现在出现问题应该是光电开关脏了OR输出继电器寿命到了,换个新的。
由于你不了解接口电路,建议你不要换成晶体管的。如果一定要换就用集电极开路的,并事先确认是NPN电路还是PNP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电输出是什么?
好像是继电器;
就是个开关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型光电开关,如果原来没问题,现在出现问题应该是光电开关脏了OR输出继电器寿命到了,换个新的。
由于你不了解接口电路,建议你不要换成晶体管的。如果一定要换就用集电极开路的,并事先确认是NPN电路还是PNP电路
继电器的反应太慢,单片机不能收到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电压有220和12V的

网友C:
你的设备用几年了?
你凭什么判定“单片机不能收到信号”?
光电开关接单片机的接口怎么走线?
搞明白了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设备用几年了?
你凭什么判定“单片机不能收到信号”?
光电开关接单片机的接口怎么走线?
搞明白了问题就解决了
人快速走过时,光电反映不及时(继电器不能吸和),人慢走时可以的

网友D:
人快速走过时,光电反映不及时(继电器不能吸和),人慢走时可以的

触点、线圈老化或者传感器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快速走过时,光电反映不及时(继电器不能吸和),人慢走时可以的

触点、线圈老化或者传感器脏了吧
我用的可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