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一台设备出到国外(电压是三相220,60HZ),因为在国内调试需要买台三相380/三相220变压器,请问选多大的变压器
设备一般运行时每相电流在170A左右,一级线圈处用多大的空开

网友A:
应该是三相220V的设备吧,是出口到美国的?只有美国是这个电压。个人感觉按一次线路选变压器就行。但是170A是按220V说得吧。这样要折算到一次。

楼主:
不是美国,是洪都拉斯
170A是三相220V时的电流?请问结果呢

网友B:
变压器选200KVA比较合适 断路器选400A比较合适 但变压器出线要选600左右的断路器

楼主:
怎么会这么大?
容量=二级线圈电压*二级线圈电流*1.732
     =0.22*170*1.732
     =64
再算上余量,我用个100KVA的不就够了吗,为什么楼上的朋友说要200KVA,继续请教!谢谢

网友C:
100kVA的足够用,一次开关150A以上

网友D:
100kVA够用,开关250A.

网友A:
因为你是试验电机,试验设备就不但但是运行的问题,而是启动也比较频繁。这样的话,选择变压器时就要考虑设备电机的冲击作用,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7倍,假设电机电流在50A.则启动电流为300A.变压器选用的原则之一为不能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则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可选230A.则功率为P=1.732×220×230=87639VA.这只是对电机来说。不知你的电机多大。因为变压器还有一个经济运行系数。一般运行在70%时最经济。则P=87.6/0.7=125KVA
考虑到还有其它负荷选200KVA应该是有道理的。

网友E:
最好是买大一点的再300A左右比较好1

楼主:
我们设备电机功率加起来就4KW,主要功耗都是加热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