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各位大侠,我碰到一个问题,很疑惑,DX DEVELOPER中仿真步进梯形图怎么不能自动进到下一步呢,我用的是FX2N,比如当X2为ON时,应该退出S20步进入S21步,怎么就不能自动激活S21步呢?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B:
那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
用最小的简单的程序去试,容易找问题

网友C:
呵呵;步进图有问题;

网友D: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查出是因为DX SIMULATOR中IST指令执行后M8040被置为ON,所以被禁止状态转换了.请问实际的PLC中IST执行完也会把M8040置为ON吗,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查出是因为DX SIMULATOR中IST指令执行后M8040被置为ON,所以被禁止状态转换了.请问实际的PLC中IST执行完也会把M8040置为ON吗,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你用IST指令写流程图,应该能同时完成手动,回原点和自动等操作,这些个流程图写在一起,必须先完成回原点的操作,M8040才能自动置off,意思是可以进行状态转换了。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操作过程,先执行完回原点程序,在执行其他几种不同的方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