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最近接了一个工程,甲方要求在控制室外加装一个LED显示屏,就是象火车站显示车次的那种单色的,用来在现场显示一些关键测量数据,以前从来没有弄过,没有头绪啊,求助

网友A:
先忘记Wincc,你先将你的LED显示屏点亮了再说了。

你不说这个过程,就算Wincc厂家西门子也不会给你回答。

网友B:
首先确定你的显示屏是脱机的还是视频的。根据的您的描述,单色的一般为脱机的。看来比较麻烦了。因为它自己有制作显示内容的程序,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需要显示的内容写成文本文件,然后后台运行显示屏的程序,每隔一定的时间读取你的文本文件,显示。

网友B:
如果是视频屏那就好办多了,在wincc上制作需要显示的画面,然后显示屏的显示位置和你的换面对应好就行了。

楼主:
不是视频的,我想把WINCC变量传送到一个LED显示屏上,LED显示屏上实时显示个别数据,如“设备温度 ℃”,由于有好多组这样的数据需要循环在LED显示屏显示,而显示屏一次只能显示一组或者两组,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程序哪

网友C(2011-03-26):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D(2015-08-12):
现在LED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