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保养

楼主(2009-09-03):
请问上了22KW以上的电动机如何保养  有些电动机有黄油加油空 在高温环境下工作  什么时间加一次黄油合适 谢谢师傅们

网友A:
一,你要定时清出造成电机烧坏的过载的堵塞物。2不定时的检查电源的螺丝有没有松动。3如果在潮湿环境下要检查电机的绝缘有没有降低。不定时的检查电极的轴承有没有损坏,如有要及时更换。加黄油的时间约为半年到一年,视情况而定。4电机运行时最好不要长时间过载运行。5重要一点不要让电机带故障运行。大概就这么多了,想到后我在给你补充。

网友B:
大修1-2年一次。中修每年2次。小修指环境恶劣情况下每年4次。

网友B:
加黄油应属于中修范围。

网友C:
要根据你使用的程度的不同来决定,具体的时间

楼主:
哦 谢谢各位老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