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与热保护

楼主(2009-09-03):
请问  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 输入没有电流互感器  如何在输出一相估算热保护电流  [如37KW电动机 如果电流小了 启动就会跳  如果大了又不能保护]

网友A:
电机铭牌都标着呢

网友B:
U额×1.1

网友C:
电机铭牌都标着呢,用启动电流乘上1.1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05倍。

网友E:
一般每千瓦,2个左右的额定电流,而热保护又为额定电流的0.9-----1.1倍,即取66.6----81.4A。

网友F:
一般三相每千瓦,2个电流估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机铭牌都标着呢,用启动电流乘上1.1就可以了

网友H:
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1倍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啦

网友I:
额定电流的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