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我的意思是这样,假如95平方的电缆线每增加多少米他的安全载流量要下来多少?
比如200A的电流,距离100米需要多少平方的电缆?距离200米需要多少平方电缆?(三相四线)

网友A:
只考虑直流电阻的压降。

网友B:
留个记号 也想知道

网友C:
关于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只考虑截面,不考虑距离.各种书籍各种资料上都是这样的.
楼主所考虑的距离问题应结合电压降即电压损失来考虑.

网友D:
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与距离无关.
电缆长度与压降有关
95平方电缆50度时有效电阻铜0.2169欧/公里,铝0.3655欧/公里.明线装设满载时电压降低1V的长度为铜15.4米,铝11.9米.

网友E:
还是有这方面的规定的,查一下相关的资料,不过实际上使用时,距离不远可能都 没有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于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只考虑截面,不考虑距离.各种书籍各种资料上都是这样的.
楼主所考虑的距离问题应结合电压降即电压损失来考虑.

可否再详细讲讲

楼主:
还是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与距离无关.
电缆长度与压降有关
95平方电缆50度时有效电阻铜0.2169欧/公里,铝0.3655欧/公里.明线装设满载时电压降低1V的长度为铜15.4米,铝11.9米.

网友H:
应该没有关系的,只与压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