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时控开关走时不准,问问大家那个型号时间比较准确?

网友A:
莫非你要作精确控制???

网友B:
感觉不准可以定期校对

如果精度很高就用电脑或P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准可以定期校对

如果精度很高就用电脑或PLC
可以用个国产PLC,成本应该差不多

网友D:
欧姆龙的可以的呀,如果要求高的话,就用国产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的可以的呀,如果要求高的话,就用国产PLC
欧姆龙的那个型号?只要简单的

网友E:
欢迎登陆“欣灵”网站查询相关参数,还有国产的正泰。

有很多杂牌的第一组时间设定是没有用的,要从第二组开始设置,

一般的人可能还搞不懂。还有杂牌的内存电池用的是非充电电池,

使用寿命最多半年。还有一种情况是杂牌半年后所有以前设置都在工作,

但按键全部失灵,我称之为“死机”,所以还是推荐选“欣灵”“正泰”。

网友F:
原来用过一种时控开关,给路灯送电,感觉挺好的。

网友G:
上海生产的松下石英停电补偿式定时开关。型号是TB118.质量稳定。没有发现个问题。

网友H:
德力西不 错的, 我们的广告牌和路灯都用它。 精准耐用

网友I:
施耐德的IH机械式或IHP电子式时控器

网友J:
我们用的都是正泰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