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组态王经典问题1

楼主(2009-09-03):
1、变量设定中最大(小)值及最大(小)原始值的意义?
     最大(小)值是变量在现实中表达的工程值(如:温度、压力等)的大小,而最大(小)原始值是采集设备中[寄存器]数字量的最大(小)值(如板卡中的819-4095等)。一般对于板卡设备此值为物理量经ad转换之后的值,如12bitad此值范围0~4096、16bitad为0~65535,对于plc、智能仪表、变频器,其本身已将物理值转换为工程值所以此时最大(小)值与最大(小)原始值在设置时是一致的.
2:组态完成后发现工程特别大,怎样把工程文件变小?
   可以删除*.al2(报警信息文件),*.rec(历史记录文件),*.111文件(*.pic文件的备份文件)的文件。
3:在定义变量的基本属性时状态栏中的保存数值、保存参数是什么意思?
   保存参数:在系统运行时,修改变量的域的值(可读可写型),系统自动保存这些参数值,系统退出后,其参数值不会发生变化。当系统再启动时,变量的域的参数值为上次系统运行时最后一次的设置值。无需用户再去重新定义。
   保存数值:系统运行时,当变量的值发生变化后,系统自动保存该值。当系统退出后再次运行时,变量的初始值为上次系统运行过程中变量值最后一次变化的值。
4:如何不进入系统桌面环境而直接运行组态王工程如何实现(win98系统)?
   编辑win98系统下的system.ini文件,将shell=explorer.exe改为:
         path=c:\programfiles\kingview          shell=touchvew.exe  即可
5:组态王里画面属性中覆盖式与替换式有何区别?
   覆盖式画面出现时,它重叠在当前画面之上,其他打开的画面还在运行,关闭后被覆盖的画面又可见。替换式画面出现时,所有与之相交的画面自动从屏幕和内存中删除,不再运行。
6:如何利用多个摄像头在组态王上显示多幅画面?
   用户需要增加硬件设备:矩阵转换器和画面分割器。视频采集后通过矩阵转换和画面分割再送进组态王中,例如需要显示16个画面,可选择16画面分割器。
7:如何将gif动画用在组态王画面中?
     在组态王画面中的工具箱内选折这一项并用鼠标在画面中画出一个点位图块,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其下拉式菜单中选折〈从文件加载〉,选择所需的gif动画文件。
8:如何用组态王在启动一个应用程序时打开任意路径下的一个文件?
     一在组态王中定义一个内存字符串型变量,在startapp函数调运之前,赋给该变量值,为:应用程序路径+一个或两个空格+文件路径、文件名、文件扩展名。接下来用startapp函数,其参数为该变量名称。如用wordpad启动时打开一个.alg文件:定义“ 文件”问内存字符串型变量,命令语言为:文件=c:\progra~1\access~1\word.exe +c:\progra~1\kingview\example\kingdem~3\+文件名; startapp(文件);/*文件名可以任意给定,如用列表框选择的结果等。[文件名为8.3格式]
9:事件命令语言和程序命令语言内容的长度是否能够加长?
 组态王命令语言的长度为20k,无法加长,但可以将一个命令语言分为几个事件命令语言。
10:为什么有些打印机在打印实时报警时打出的为乱码?
   为保证实时报警打印的实时性,组态王将实时报警信息直接送到打印端口(如lpt1)输出打印,而不是调用windows系统的打印,因为在打印时要求有字库的支持,而直接送端口打印没有调用任何系统的东西,所以就要求打印机提供这些字库。如果没有字库,则打印出来的东西肯定为乱码。现在市场上的打印机除了部分针式打印机(如epson lq1600k系列、lq1900等)具有硬字库外,其余的打印机,所以打印出来的实时报警很容易出现乱码。
11:为什么有些网络在报警窗中不出现登录和注销事件?
     登录和注销事件在组态王中是作为报警事件显示在报警窗中,这就要求作为登录服务器的机器必须有自己的报警服务器,因此建议用户将作为登录服务器的机器同时做为io服务器,并选定一个报警服务器作为这台机器的报警服务器。
12:如何查询历史报警?
   1、打开组态王工程浏览器下的报警配置项,在其对话框的〈文件保存〉栏里输入报警信息存放的天数,并单击报警记录格式,其弹出的对话框里可以进行显示报警信息时间的设置。变量的报警信息是以*.al2文件的格式存放在指定的工程路径下面。
   2、组态王工程浏览器下的报警配置项中选择将报警信息存入数据库,如需在组态王中查询可利用sql函数进行查询.
13:如何计算变化率报警?
   模拟量的值在固定时间内的变化超过一定量时产生的报警,即变量变化太快时产生的报警。当模拟量的值发生变化时,就计算变化率以决定是否报警。变化率的时间单位有三种:秒、分和时。变化率报警利用如下公式计算:((变量的当前值 - 变量上一次的值)*100)* 单位对应的值/((这一次产生值的时间-上一次产生值的时间)* (最大值 - 最小值)(注:如果是秒,为1;如果是分,为60,如果是时,为3600))取其整数部分的绝对值做为结果,若计算结果大于定义的变化率的值,则出现报警。
14:如何利用kvdbgrid控件根据日期条件查询历史报警?
   将数据库中表alarm中的字段alarmdate字段类型改为“日期型”,利用kvdbgrid进行条件查询,日期变量为:datestring,字符串类型
   历史报警查询.where=alarmdate={d +\\本站点\datestring+};
   历史报警查询.fetchdata();
   历史报警查询.fetchend();
15:如何利用kvdbgrid控件根据报警变量进行相似查询历史报警?
   历史报警查询.where=varname  like+%+\\本站点\报警变量+%;
   历史报警查询.fetchdata();
   历史报警查询.fetchend();
16:如何利用kvdbgrid控件根据日期范围查询一段日期的历史报警?
   历史报警查询.where=alarmdate >={d+\\本站点\htdate+} and  alarmdate    历史报警查询.fetchdata();
   历史报警查询.fetchend();
17:如何利用kvdbgrid控件根据日期范围查询一段日期的历史报警?
   历史报警查询.where=alarmdate >={d+\\本站点\htdate+} and  alarmdate    历史报警查询.fetchdata();
   历史报警查询.fetchend();
18:如何清除组态王6.0报表单元格中的内容?
   组态王报表没有提供清除报表内容函数,但提供了设置报表单元格内容的函数,包括设置一个或多个单元格的字符或数据,可以使用这些函数(reportsetcellstring)来清除报表单元格的内容,如设为空字符。这种方式比较灵活,而无须组态王在提供单元格清除函数。
19:如何利用组态王报表来实现数据统计?
   组态王的报表数据统计功能目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利用组态王的其它功能与报表功能一起可以实现数据统计。
   1、设计一个源报表,该报表中存储各种用于数据统计分析的源数据,可以在系统运行时,将源数据添到报表中,需要统计分析时,可以取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将结果添加到统计结果报表中。
   2、通过数据库与报表结合的方式。将所需的数据通过组态王的sql功能记录到数据库中,当需要统计分析时,可以通过条件查询,将查询到的数据添加到源报表中,然后通过对源报表的计算将统计结果输出到正式报表中
20:在使用excel制作的报表kintable查询历史数据注意的问题?
   1、在kintable的vba编辑器中auto_open子程序中修改初始化历史数据库的函数的参数:修改历史库路径和工程
   2、如果使用的是excel5以上的版本,请在查询历史数据前,先执行初始化历史库函数。在kintable中vba中的子程序buttonok_click函数定义变量部分之后,直接调用auto_open子程序:call auto_open。解决初始化历史库失败或找不到变量等问题

网友A(2009-12-01):
想详细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