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经典问题2[转贴]

楼主(2009-09-03):
21:如何不进入系统桌面环境而直接运行组态王工程如何实现(win2000系统)?

  运行regedit文件:找到我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将userinit=c:\winnt\system32\userinit.exe改为:    userinit= c:\program files\kingview\touchvew.exe
22:如何在组态王中修改系统时间?

  调用批处理文件:dsh.bat
string adate = strfromint( a年, 10 ) + - + strfromint( a月, 10 ) + - + strfromint( a日, 10 );
string atime = strfromint( a时, 10 ) + : + strfromint( a分, 10 ) + :  + strfromint( a秒, 10 );
string acommand =infoappdir()+dsh.bat;
acommand = acommand + ;
acommand = acommand + adate;
acommand = acommand + ;
acommand = acommand + atime;
startapp(acommand);
  批处理文件:dsh.bat
date %1
time %2
22:工程被破坏后如何恢复画面?

  1、新建一工程,在工程浏览器中选择导入,将被破坏工程的画面导入即可

  2、新建一工程,该工程下新建与原来工程*.pic文件名一样的空画面,保存画面.将被破坏工程的*.pic文件拷贝到新建工程的目录下将新建工程的*.pic文件覆盖,从新打开新建工程,将画面逐个打开可以看到工程画面。

23:如何打印信息到针式打印机?

  用函数filewritestr()函数实现,filename参数为“lpt1:”
24:组态王中的报表rtl为如何格式,如何打开?

  报表rtl是组态王自己的报表格式,只能通过组态王用载入报表函数(reportload函数)打开。
25:为什么在命令语言中使用报表函数却不执行?

  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使用各种报表函数(如:reportsetcellvalue()等)。当画面隐含时,函数无法正常执行,如:变量值无法正确写入对应的单元格中。用户要注意这种情况,这不属于软件错误,运行过程中当画面隐含时不能对报表进行操作。
26:组态王中的打印函数printwindow()如何使用纸张的横向打印功能?

  printwindow()函数的第二、三个参数不能够为0并且将打印机的纸张设置为横向即可;如:printwindow( 监控中心, 60,60, 0,10, 10);
27:在历史趋势曲线中看不到曲线?

  1、数据词典设置的记录变化与安全区中没有选择数据记录
  2、变量的量程过大,实际显示的数值占量程的百分比非常小,所以感觉没有曲线显示
  3、系统时间被修改,历史数据存储有误,所以曲线无法显示
28:如何根据起始日期时间、终止日期时间查询历史趋势曲线?

  使用通用控件中的历史趋势曲线:
   \\本站点\phttime=ahttime(\\本站点\htdate,\\本站点\httime);
   \\本站点\phttime1=ahttime(\\本站点\htdate1,\\本站点\httime1);
   \\本站点\phttime2=\\本站点\phttime1-\\本站点\phttime;
  批次历史曲线.settimeparam(\\本站点\phttime,0,\\本站点\phttime2,0);
29:如何利用通用控件中的历史趋势曲线作为实时曲线使用?

  在画面属性命令语言存在时调用历史趋势曲线控件ht的方法如下:
  ht.htupdatetocurrenttime()
30:与sql server进行数据交换,实数类型存入数据库后为什么在组态王中无法读取?

  原因是因为客户在数据库中定义的字段的类型不对。在组态王中定义的内存实型变量,在access数据库中对应的字段的类型应该是单精度型,在sql server数据库中对应的字段的类型应该是real型.(不能为float型).
31:为什么从excel返回组态王会出错?

  在excel中用 appactivate 函数时,如果excel中为appactivate 组态王运行系统 ,组态王的设置运行系统中,标题条文本里填写:组态王运行系统,同时,不要选标题条中显示工程路径,如果选择了,在appactivate 应写组态王运行系统-c:\…...否则就会出错
32:组态王的存盘数据用何方式打开?为什么组态王的历史记录文件打开都是乱码?

  *.rec文件存放的历史数据,不能用excel直接打开,它本身是二进制文件.可以在vba中调用提供的动态连接库来访问。
33:sqldelete()函数中选择条件的用法。a3=客户=+a2做为条件不执行?

  sql查询语句如果查询的字段为字符串时应使用单引号,a3=客户+a2+即可
34:数据库插入记录失败?

  1、在信息窗中查看数据库是否连接
  2、数据库表格的字段名与组态王记录体定义的字段名是否相同3、数据库表格的字段类型与组态王变量的类型是否符合,推荐使用组态王的表格模板创建表格4、表格中使用的字段名是否为data和time,请改为其他字段名。
35:如何将数据存为.txt文件?

  使用函数filewritestr(filename,fileoffset,message,linefeed);
  例:将名为msgtag的文字变量写入文件c:data\file.txt的末尾。调用函数filewritestr (c:\data\file.txt, 0, msgtag, 1);
36:数据库字段为反应罐1#温度时,组态王无法通过odbc往数据库中写数据?

  odbc不支持存在#字符的字段,不要使用#
37:如何在数据库中始终保持一个月的数据,自动删除一个月之前的记录?

  请将控制面板中的区域设置日期改为yyyy-mm-dd格式

  数据库中保存一个月的历史数据,自动删除一个月以前的数据。命令语言放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启动时或者事件命令语言$时==1中:
sqlconnect( deviceid, dsn=历史;uid=er;pwd=0);
long  month=\\本站点\$月-1;
long year=\\本站点\$年;
long day=\\本站点\$日;
string date1;
if(month==0)
{month=12;
year=\\本站点\$年-1;}
date1= strfromint( year, 10 );
date1=date1+-;
date1 = date1 + strfromint( month, 10 );
date1 = date1 + - +  strfromint( day, 10);
string whereexpr=日期={d+date1+};
sqldelete( deviceid, a, whereexpr);
if(\\本站点\$月==4||\\本站点\$月==6||\\本站点\$月==9||\\本站点\$月==11)
{ if(\\本站点\$日==30)
 {
day=31;
date1= strfromint( year, 10 );
date1=date1+-;
date1 = date1 + strfromint( month, 10 );
date1 = date1 + - +  strfromint( day, 10);
whereexpr=日期={d+date1+};
sqldelete( deviceid, a, whereexpr);
   }
}
38:使用进行网络配置的远程站点后,远程站点的数据词典中没有变量显示?

  1、网络是否联通
  2、主机的工程应该是完全共享,不能是只读共享,从机是否可以看到工程文件夹,是否可进行读写操作
39:s7-200通过ppi与kingview6.1连,5到6小时断线不能恢复,组态王信息窗口显示尝试与s7-200恢复通讯失败。请问如何处理?

  1)西门子s7200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c/ppi带缆选用ppi方式与组态王通讯当中,一旦plc断电,则必须先用plc的编程软件与plc 通讯一次,实现对pc/ppi电缆上的模块的初始化后,此时才能重新启动组态王,建立正常的通讯。
  2)若用户希望在设备断电后再上电时,组态王能自动恢复与设备的通讯,则不用西门子公司提的pc/ppi电缆,而使用rs232/485的转换模块,其中:485的data+接plc的port口的3,data-接plc的port的8(自己做线),采用这种方式。
40:组态王6.5安装后为何拨号网络无法建立“传入的连接”?

  运行注册表文件(regedit):在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ras\\admindll  删掉
  然后手动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的“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服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