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请问大家我用的是AS-13(XJ3-G)型号的电动机保护器,怎么样接主电路的时候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正转,由于负载是十匹的压缩机好像不允许有反转的。最好能提供线路图,感谢支持!

网友A:
用相序表
相序表的工作原理

最早的相序表内部结构类似三相交流电动机,有三相交流绕组,和非常轻的转子,可以在很小的力矩下旋转,而三相交流绕组的工作电压范围很宽从几十伏到五百伏都可工作。测试时,依转子的旋转方向确定相序。也有通过阻容移相电路,使不同相序就有不同的信号灯显示相序。

相序表是检测A、B、C三相是否对应的电工仪表。由于二次回路接线比较复杂,很容易造成A、B、C三相接线与实际关系不符,导致测量和控制混乱,故须用相序表进行检测交流三相电的相序,应用在要求严格,保证相序正确的场合

网友B:
电动机保护器好你都带有相序保存护的吧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