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艾默生TD3000 160KVA变频器,90KW变频电机,吊重下放速度到25赫兹以上就开始有大的振动,但上升都正常,制动单元配置正确,求教各路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比较典型的控制问题。重物下降,属于发电运行,这个系统没有调整好,电动和发电特性没有调节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