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5611

楼主(2009-09-03):
请问CP5611(6GK1561-1AA00)与CP5611 A2有区别吗,工控机软件FIX329FIX7.0),不能输入数据,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CP5611坏了啊,还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CP5611 硬件自检结果:Error.0xca,Lack of resources in driver or libraries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弄?

楼主:
哎呀,还没有人来帮我啊,急哦

网友A:
裝個新的TOOLbox試下

楼主:
今天重新把CP5611删掉再安装就好了,但又碰到一个问题啊,连上PLC之后,CP5611指示灯不亮,而且在监视器上数值不能输入,工控机不能和PLC通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样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