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请问S7-300的输入点最多能定义多少?或输入点的存储空间多大?  CALL  "DPRD_DAT"
      LADDR  :=W#16#3
      RET_VAL:=DB2.DBW50
      RECORD :=P#I 272.0 BYTE 64
     L     PID  272
     T     DB50.DBD    0
     L     PID  276
     T     DB50.DBD    4
     L     PID  280
     T     DB50.DBD    8
     L     PID  284
     T     DB50.DBD   12
     L     PID  292
     T     DB50.DBD   20
这段程序中的P#I 272.0 BYTE 64与PID  272地址是一样的吗?我的200从站中有这个输入点的定义,P#I 272.0 BYTE 64的意思是不是把读来的数据存在这里

网友A:
你指的是外部输入I ?
存储空间与CPU型号有关;

网友B:
P#I 272.0 Byte 64
就是从272开始的连续64个字节空间,PID272代表从272开始的连续4个字节。

S7-315含以下机种输入为128个Byte,以上机种为2000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