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请问各位大侠
为什么导线穿管后载流量会降低???????

网友A:
因为散热条件变差!

网友B:
穿管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热量散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散热条件变差!

网友D:
导线的安全载流量跟导线的布置方式有关,导线穿管时管子材料、管子截面与导线截面的比例、埋设环境(地埋或加空)。导线布置时与导线排列方式(平行布置、竖立布置,导线间距)有关。

网友B:
导线的载流量与温度的关系:
设导线在25℃时的安全载流量为Ia。
当敷设处的环境温度不是25℃时,导线的载流量I0应乘以温度校正系数K。
I0=Ia×K。
K=[(t1—t0)÷(t1—25)]^(0.5),
t0—敷设处的环境温度;
t1—导线长期允许工作温度,(BBLX、BLX、BLV、BV的t1为65℃)。

网友E:
电缆的载流量主要就是考虑散热这方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