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电开关pnp输出与npn输出有何区别?
2008-04-08 06:24:08 本文已公布到
博客
频道
职场·创业
分类
光电开关pnp输出与npn输出有何区别?
pnp的导通压降小 但反向耐压低 npn相反;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输出形式:分npn二线,npn三线,npn四线,pnp二线,pnp三线,pnp四线,ac二线,ac五线(自带继电器),及直流npn/pnp/常开/常闭多功能等几种常用的形式输出
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他们的原理就是放大器的原理.
把万用表打到电阻挡,用万用表的2个表笔分别测,会发现电阻无穷大的2跟线,是电源线. 那么剩下的一跟就是信号线了.
第2步.测量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级电阻小的是pnp型
和电源线负极,电阻小的是npn型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万用表里的电源并不是在红表笔上,而是在黑表笔上. 建议最好使用数字万用表.
怎样才能用万用表判断直流电源的正负级?
太简单了,采用数字万用表,根据显示正值时红表笔接的是正极,负值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npn和pnp型传感器的区别就是在与输出的电平不同,npn输出低电平,pnp反之。
为什么三菱plc要选择npn型传感器?而西门子plc要选择pnp型传感器?
    npn型输出管是npn型,内部电路是发射极接电源负极,集电极为输出端,所以负载一端要接电源正极,另一端接光电开关的输出端。
pnp型输出管是pnp型,内部电路是发射极接电源正极,集电极为输出端,所以负载一端要接电源负极,另一端接光电开关的输出端。
1. 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2. npn和pnp三极管是两种工作电压相反的,通常npn形管用在电源负极接地的电路中,而pnp管用在电源正极接地的电路中。 npn管是靠电子导电的,多数是用“硅”材料制成,而pnp管是靠空穴导电的,多数是用“锗”材料制成。简单说,发射极是发射电子或空穴的,集电极集合电子或空穴的,而基极则是控制电子或空穴流向集电极的数量,实现“以少控制多”的目的。
npn与pnp的区别
npn和pnp主要就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极性”问题。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 vc > vb > ve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 vc
    总之 vb 一般都是在中间,vc 和 ve 在两边,这跟通常的 bjt 符号中的位置是一致的,你可以利用这个帮助你的形象思维和记忆。而且bjt的各极之间虽然不是纯电阻,但电压方向和电流方向同样是一致的,不会出现电流从低电位流向高电位的情况。
    如今流行的电路图画法,通常习惯“男上女下”,哦不对,“阳上阴下”,也就是“正电源在上负电源在下”。那npn电路中,e 最终都是接到地板(直接或间接),c 最终都是接到天花板(直接或间接)。pnp电路则相反,c 最终都是接到地板(直接或间接),e 最终都是接到天花板(直接或间接)。这也是为了满足上面的vc 和 ve的关系。一般的电路中,有了npn的,你就可以按“上下对称交换”的方法得到 pnp 的版本。无论何时,只要满足上面的6个“极性”关系(4个电流方向和2个电压不等式),bjt电路就可能正常工作。当然,要保证正常工作,还必须保证这些电压、电流满足一些进一步的定量条件,即所谓“工作点”条件。
    对于npn电路:
    对于共射组态,可以粗略理解为把ve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b来控制vbe(vbe=vb-ve),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从电位更高的地方流进c极,你也可以把c极看作朝上的进水的漏斗)。
    对于共基组态,可以理解为把vb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e来控制vbe(vbe=vb-ve),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
    如果所需的输出信号不是电流形式,而是电压形式,这时就在 c 极加一个电阻 rc,把 ic 变成电压 ic*rc。但为满足 vc>ve, rc 另一端不接地,而接正电源。
    而且纯粹从bjt本身角度,而不考虑输入信号从哪里来,共射组态和共基组态其实很相似,反正都是控制vbe,只不过一个“固定” ve,改变vb,一个固定vb,改变ve。
    对于共射组态,没有“固定参考点”了,可以理解为利用vbe随ic或ie变化较小的特性,使得不论输出电流ie怎么变化(当然也有个限度),ve基本上始终跟随vb变化(ve=vb-vbe),vb升高,ve也升高,vb降低,ve也降低,这就是电压跟随器的名称的由来。
    pnp电路跟npn是对称的,例如:
    对于共射组态,可以粗略理解为把ve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b来控制veb(veb=ve-vb),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从c极流向电位更低的地方,你也可以把c极看作朝下的出水管)。
    对于共基组态,可以理解为把vb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e来控制veb(veb=ve-vb),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
……
    上面所有的ve的“固定”二字都加了引号。因为e点有时是串联负反馈的引入点,这时ve也是变化的,但这个变化是反馈信号,即由vb变化这个因造成的果。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网友A:
对传感器来说PNP型就是正电输出方式,NPN型的是负电输出方式,就是输出低电平是NPN,输出高电平是 PNP

网友B:
呵呵;搞清输出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C(2009-10-14):
很全面啊,NPN与PNP接线问题容易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