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3):
请教三菱PLC编程时D指令的作用及具体用法,谢谢各位师傅

最好能举例说明下,本人菜鸟,刚刚接触三菱PLC

网友A:
你指的是加了D的指令吧,那表示的是32位

网友B:
还新创了个名词D指令;

网友C:
问问题的时候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把问题说清楚了,这样便于大家交流!

网友D:
D通常是指32位的指令,例如:MOV与DMOV,作用只是差别在于前者是16位,后者是32位

网友E:
前面加D的有其特殊的作用的,具体看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你们,我刚刚研究,不是很懂,继续请教,伺服电机如何在PLC中定义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我刚刚研究,不是很懂,继续请教,伺服电机如何在PLC中定义的呢
PLC中定义伺服电机?这怎么定义,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是控制吧?

楼主:
是啊,就是控制啊。比如:DMOV  D8020 28011     其中的D8020怎么去定义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三菱PLC编程时D指令的作用及具体用法,谢谢各位师傅

最好能举例说明下,本人菜鸟,刚刚接触三菱PLC

你问的应该是数据寄存器D的用法吧。比如:
LD M8002
MOV K10 D0
END
意思是把十进制的常数10,放到数据寄存器D0中去。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哥能留下个QQ,我详细请教一下,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控制啊。比如:DMOV  D8020 28011     其中的D8020怎么去定义呢
DMOV  D8020 28011     ,你这是什么哦,软件中能写的进去吗
D8020是输入滤波调整,可以往这里写入数值,比如MOV  K20  D8020

网友B:
呵呵;
PLC只是发脉冲信号到伺服上;
频率决定速度;
脉冲量决定转过的角度;

网友H:
传送指令前面加D,表示传送的是32位数据

网友I:
伺服电机是用PLC的脉冲控制的,具体用法你要看PLC编程手册和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到你看懂的时候,那些你现在要问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在说明书上有些常用简单的例子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