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IEC定时器怎样使用?可以用图例示知吗?

楼主(2009-09-04):
希望交流

网友A:
启动你的Step7软件,然后切换进入LAD编辑器,选择Library中的SFB4,IEC定时器,然后看看F1的Help内容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用每个SFB3、SFB4都要指定背景数据块,用很多的话,背景数据块就很多的,这一点不太好,
如果用很多IEC定时器,又不想建很多背景数据块,就要用多重背景数据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