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AD模块

楼主(2009-09-04):
FX2N系列的AD模块由其通道输入指定字中,其数据存储格式是什么,浮点数还是BIN数据?谢谢

楼主:
应该是一个字还是双字? 还有 我想用功能块,怎么没找到这个功能啊

网友A:
又遇到不看手册的主~~~

自然是一个字,使用功能块?你需要使用GX IEC Developer软件或者GX Works软件,并使用IEC61131方式进行。

楼主:
不好意思 有时候一个小东西 不知道在哪里找好 资料也没下全 我的软件是 GX  Developer version 8.31H, IEC61131方式进行 怎么理解 ? 怎么才可以自己写功能块

网友B:
呵呵;
FX2N的你需要用FROM/TO指令;
功能块就不要用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现在是我要用到连续四个量 的运算比较,想下用功能块比较方便,不然太烦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现在是我要用到连续四个量 的运算比较,想下用功能块比较方便,不然太烦琐了..

前面的帖子里已经说明,你如果没有那两种软件,用什么?

你要完成类似功能,你只能使用宏而不是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