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零序电流互感器常见问题

  一、零序电流互感器带不带测试线圈?

  不带,如果客户提供测试线圈的规格可进行订做生产。

  二、当电缆已经铺设好时,怎样选择零序电流互感器?

  我们公司的产品形式上有开口式和整体式之分,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开口式,具体型号参考选型表详见说明书。

  三、安装零序电流互感器应注意哪些?

  零序电流互感器属于特殊的电流互感器,在穿过电缆及套在电缆上的时候要注意同名端的问题,电缆由零序电流

  互感器正面“L1”侧穿入,则L1、K1为同名端。

  整体式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安装在铺设电缆前进行,电缆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开口式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安装可随时进行,具体安装方法如下:

  1) 拆下零序电流互感器“K1′”、“K2′”的联接压片;

  2) 将零序电流互感器顶部两条内六角螺栓松开拆下后,分成两部分;

  3) 将零序电流互感器卡在电缆上,将两个接触面擦拭干净,涂上一层防锈油,对齐两部分后拧上内六角螺栓;

  4) 将联接压片固定在“K1′”、“K2′”上。

  注:开口式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两部分应配套使用,不可与其它互感器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