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由于不能使用T,C,V区间,所以只能通过间接寻址方式来进行值的比较来计时,但是这样计时的方式太麻烦了,一个计时就需要四个网络来判断,由于指令库需要多次使用到计时这个功能,询问下各位高手,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有大侠帮忙的嘛?!
知道请告诉我下。。 多谢。。了。。

网友A:
将你的功能做成库,然后子程序之间进行嵌套调用,最后整合进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