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显示

楼主(2009-09-04):
各位大哥,小弟想知道每天生产的数量,现在设备上面有一个三菱的PLC,因为设备比较简单,所以显示屏和人机都没有,我现在想用一个计数器连接到PLC的输出点上,然后再用M2000作为输入点,请问可以实现吗?原程序中附件里

网友A:
可以实现,只要连接正确就得。但有一点,如果你的PLC是用继电器输出,注意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