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09-09-04):
选择标准:1-你需要的性能;2-你的预算;3-你能接受的交货期
国外品牌推荐:西门子,伦茨等
1:根据负载方式及大小计算出输出力矩,确定电机功率;
2:根据工件运行方式等计算出转速范围,确定电机转速;
3:确定需要不需要刹车
4:确定输出轴需不需要键槽
补充:输出扭力方面如果转速满足要求首先要考虑是否加装伺服专用减速机,这样可以用更小功率的电机而获得更大的输出力矩和更佳的运行性能,而且大部分时候经济性也更佳

网友A:
选择标准:技术上选型。
1;输出的力矩大小。
2:速度最大多少?
3:转矩最大多少。
4:响应频率多少。

网友B:
还要注意转动惯量的匹配

网友A:
是的,上楼说的很对,谢谢了。一般转动惯量不要超过10-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