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请问伺服电机怎样根据负载选功率?
答:首先根据你的负载运行速度选择对应最高转速的电机(不要太依赖电子齿轮比),然后根据负载扭矩及机械减速比选择对应扭矩的电机。

网友A:
还要注意转动惯量是否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