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由于不能使用T,C,V区间,所以只能通过间接寻址方式来进行值的比较来计时,但是这样计时的方式太麻烦了,一个计时就需要四个网络来判断,由于指令库需要多次使用到计时这个功能,询问下各位高手,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还望各位大虾 高手帮忙下。

网友A:
不用T,C,V、、我还没试过,我只试过只用C、、、、、还有,你说的那种方法是怎样处理,可否发个简单的程序说说???学习、、、、

留意中~

网友B:
写个子程序,然后调用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