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我给一家公司修设备,他们那好几台一样的设备都犯一个毛病,就是都爱烧交流接触器,不是烧毁的那种,就是把接触器线圈烧变形,绕组不损坏,且交流接触器都是24V的由一个1000VA的变压器提供的电源(在我去之前他们换了一个1200VA的变压器也不行),我检查后发现变出的AC24V电源在23V多点左右,到了接触器两端之后只有21-22V左右,电网电压在370多V左右,我怀疑是电源电压低造成接触器吸合不好引起的过热导致变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谁有同样的经历借鉴一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谁能给提供一个24V左右的交流呢调压器的型号适合这种控制用的谢谢…………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形,应该是电压低导致接触器线圈烧坏.这个可能性最大.
最好还是多看看其他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在变压器的次级并联个电容试试

如常见的12---15KVAR 电力补偿电容,只接一组

网友C:
按道理接触器线圈电压在+5%~—10%都不因该有问题。
接触器线圈烧变形,绕组不损坏-----是啥意思?

楼主:
我是说线圈的架是塑料的受热后变形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