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原点指令是什么?

楼主(2009-09-04):
如题!

网友A:
呵呵;恐怕又是自创的名词;
FX系列有原点回归指令,不过FX2N并不适用;

楼主:
那在fx2n中怎样回归原点?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些定位指令是FX1S/FX1N系列用的;
如果FX2N上的两点脉冲输出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你可以加定位模块;

网友B:
可以用IST指令:在S1的流程图中编入回原点的程序即可,此外,在S0中编入的是自动运行程序,在S2中编入的自动运行的程序。

网友C:
如果用主机定位,最好不要选用FX2N,用FX1S/FX1N/FX3U/FX3G的

网友D:
个人这见解:
比如说:机械齿轮间存在一个正向和反向的间隙,那么最好就做一个原点回归、、、、又或者:有的伺服是增量式编码器,当停电或什么后,那需要做一个原点回归、、、、原点回归(重找参考点)
原点回归:FNC156(ZRN),如果是DZRN那是32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
应该是IST原点初始化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