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2.2KW变频器带额定电流,环境温度是34度,运行五个小时,温度达到60度,驱动板上的温度也很高的。
这个温度是否偏高呢,变频器的散热功率怎么计算,还有一般的情况下,温度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A:
呵呵;注意安装的空间及通风;

网友B:
你查一下功率模块的允许温升,一般为75度

网友C:
六十度应该没什么的

网友D:
前几天,天气很热,运行两个小时,看一下,63度

网友E: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2.2KW变频器带额定电流,环境温度是34度,运行五个小时,温度达到60度,驱动板上的温度也很高的。
这个温度是否偏高呢,变频器的散热功率怎么计算,还有一般的情况下,温度一般是多少呢,
有没有问题,不在运行的时间长短,关键在设备的导体表面温度是否达到了热平衡,也就是说温度不再上升了。只要热平衡了,就是安全的。

网友G:
我用的散热片80度报警,控制板60度报警

楼主:
谢谢各位,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