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大家好,我是一新手!前几天刚装的三菱GX编程软件,但是为什么我的GX Developer软件安装之后不能用啊:就是在新建工程的时候老是提示说新建工程不能打开。。。期待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A:
你在安装时有没有选择监视专用

网友B:
你的机子是不是安装过老版GX Developer

网友C:
GX Developer版本过低。

楼主:
开始的时候使用了监控,没法编程!后来我又重装了一下,就没有使用监控,但是这次就是不能新建工程。。。

楼主:
以前没有装过啊!这是第一次装,用的是8.52版本!

楼主:
现在最高版本是哪个啊?我安装的是中文版8.52!大家有没有新版本的编程软件啊!能给一个嘛?谢谢前辈了!

网友D:
安装时选项选择错误,用修复或干脆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