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哪位大哥知道DCP31/30  仪表的使用说明书?如何调节上面的温度设定?如何调节多个仪表上温度,使实际温度趋于一致?小弟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A:
请到这上面找找吧!
http://www.yas-yamatake.com/product.asp?page=2&anclass=1&nclass=1&nname=数字显示调节器&aname=调节器&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