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我们单位在改造线路我很少接触12V请个位指教一下

网友A:
线的5倍电流。2.5*5

网友B:
应该和该线的最大电流一致吧。还应该考虑到,环境温度哈。小弟愚见!

网友C:
30A差不多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在改造线路我很少接触12V请个位指教一下
从P=I平方*R 发热的角度看,您选用的BV2.5导线,只能通过它原来允许的电流值,如30A,不能考虑因使用电压的降低而增加电流。

网友E:
长度是关键!

网友F:
在额定电压以下,电线载流量只与频率有关。2.5平方的电线,最好不要超过20A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在改造线路我很少接触12V请个位指教一下
从P=I平方*R 发热的角度看,您选用的BV2.5导线,只能通过它原来允许的电流值,如30A,不能考虑因使用电压的降低而增加电流。
对于开关来说就行250伏6A125伏125A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
对于开关来说就行250伏6A125伏12A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
你只要记住,无论几伏的电压,吕芯线每平方2.5安,铜芯线每平方4安,来计算负荷就行。记住(这是10平方线以下的算法)。负荷的计算方法P=UI.

网友I:
不分多少伏 只要不超过安全载流量就行 应尽量选的号大一点 以免日后又添加东西  再者要考虑环境影响 选的别太苛刻 中间接头容易坏 先发热严重后机械损伤也会增加的

网友I:
距离远要考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