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我公司用3台185KW的变频器驱动160KW的风机,运行频率为48HZ,但用电量相比工频日用电量多了300KW/H.请问为何?

网友A:
呵呵;你的运行频率已经接近工频了;

网友B:
当接近工频时实际上还不如用工频,比如夏天的空调用工频都降不下来温度,用变频更不行了,一般在夏天直接转换工频运行这样还要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