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① 本系统为液位的双位控制系统。液位可分四段设定和显示,在最低液位时自动启泵,当液位到达设定值时自动停泵。

② 采用il/ilc分支指令,通过0008旋钮实现手动/自动两种功能的选择,当0008旋钮闭合时,自动指示灯亮,系统执行il/ilc分支内程序,完成自动监控;当0008旋钮打开时,手动指示灯亮,系统执行分支外程序,通过0010、0011旋钮实现手动启泵、停泵。

③ 液位由0004~0007旋钮分最低、较低、较高、最高四段设定,系统设置由低到高的优先权,即当多个设定旋钮同时闭合时,低液位设定优先。

④ 采用干簧管检测液位时,当液位到达检测点时其触点闭合,指示灯点亮;液位离开检测点时其触点打开,为保证相应测量段指示灯不立即熄灭及不受液位波动的影响,每段指示灯的控制均采用keep保持指令,只有当液位上升或下降到相邻段时指示灯才熄灭。

⑤ 当液位到达检测点时,液位指示灯闪烁,灯光闪烁因子采用内部闪烁内标1902,以1s为周期闪烁;若液位到达设定值时,自动停泵,并设置电子音响报警,报警声设计为响3s停2s,循环30s后自停,或在30s内按0009确认按钮停音响,指示灯传平光。电子音响报警和泵的启停同样考虑液位的波动影响,设计时采用keep保持指令和difu微分指令联合使用。

⑥ 首次通电时,液位低于或高于最低液位时,需先手动启泵,再切换成自动运行;或先进入试验方式,按最低液位试验按钮启动料泵,再进入自动运行方式。

为实现液位的手动/自动控制,需要输入口12点,输出口8点,选用 20点i/o单元的plc,输入光电隔离,输出继电器隔离,负载能力强;液位检测采用干簧管传感器,手动/自动转换、运行/试验转换和液位设定采用双位旋钮,手动启泵、停泵和确认、试验采用常开按钮;输出选用电子音响报警器和24v直流指示灯、继电器。参见下图系统硬件配置图。
为节省输入口数量,节省投资,本系统运行/试验功能的转换采用了对i/o模块接线的优化,使plc输入模块中1个输入节点起到2个输入节点的作用,完成plc工作在两种方式下的i/o功能。参见下图i/o模块接线的优化。

系统正常运行时,运行/试验转换旋钮s接通1-3接点,各试验按钮不起作用,液位信号由各干簧管传感器传输给plc;系统处于试验状态时,s接通1-2接点,各传感器输入信号不起作用,此时可用各试验按钮模拟各段液位信号传输给plc。两种控制方式下的两个信号共用一个输入节点,成倍提高i/o端口的利用率,节省i/o点数。

系统软件设计:分段液位的控制系统设计控制程序流程图

用omron cpmi  plc实现分段液位的控制系统设计:plc梯形图

网友A:
哈哈 一个张冠李戴的抄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