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各位前辈好,我初学PLC,安装一三菱gx simulate6仿真软件,现在的问题是我安装了,不能用,我就想卸载重新安装,但是就是卸载不了啊老是提示说是找不到安装日志,不能卸载!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GX Developer一起才能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好像是我的仿真软件已经不能使用了,让我卸载了,但是卸载的不干净,再安装安装不上了。。。。

网友B:
要去“添加/删除程序”里面删,再从新安装!

网友A:
不行就直接把相应的目录文件全部删除,然后用注册表清理工具清理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