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第七页中,吴工提出的360度分度的问题,不知解决没有,由于本人才进这个论坛,而该贴已经超过60天没回复了,不能再回复了,所以我单独发个贴。看了看你们的问题,要用纯软件的方法去解决,是不好解决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完美解决,那就是在PLC输出脉冲与步进电机驱动器之间加一级可数字控制的分频电路,很容易就实现了任意分度。数字控制分频电路我以前是用一块单片机去控制的,加上几个74系列的块子,很容易就实现了。以前我做的是0到9999任意分频。当时也是软件上想任意分频无法实现,改用硬件,就非常好办了。

网友A:
我提出的也只是用PLCr控制步进或者伺服分度问题。在实际操作也的确会用上精密割,但是楼主所说的用其它方法来控制,并不是人人都会的了。就象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我只说原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出电路图.假设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为600个脉冲为一转(360度),你要十三等份的话,软件上是除不尽的,有累积误差,就像你们以前讨论的一样.那么,你在PLC脉冲输出端与驱动器之间加一个可数字控制的分频器,要十三等分,那么就十三分频,要七等分,那么就七分频,要多少等分就多少分频,硬件上会帮你去掉累积误差,可数字分频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加几个74系列的块子,根据你的输入,确定到底是几分频.

楼主:
我先说下原理,有需要进一步讨论了.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与PLC脉冲输出端之间加一个数字控制分频器,假设你的驱动器是600脉冲一转(360度),要13等分怎么办?那你就13分频,PLC尽管输出你的600脉冲,而驱动器得到的只有13分之一,是不是呢?各等分之间肯定有误差,但是不会是累积的,硬件上帮你消除了.要多少等分就多少分频,用个单片机输入你要等分的份数,设定相应的分频数就OK了

网友B:
好思路,楼主可否以例说明?期待

网友C:
这个方法可能不行,比如说600/7这个分频在硬件分频上就会在最后留下5个脉冲而不处理.这样误差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D:
呵呵;有误差但不会累加;

楼主:
肯定有误差,等分后最大误差是一个脉冲,比如7分频,有的等分得到85个脉冲,有的得到86个,驱动器一转对应的脉冲数越多,等分的精度越高,为什么不会有累积误差?比如7分频,第1等分的600个脉冲有5个留到下一等分,下一等分就是605个脉冲,7分频后又余3个,再下一分又余2个,总之,驱动器得到的脉冲数各等分之间最多就相差一个脉冲

网友E(2013-08-11):
现在吴工分度的思路是不是还是这种有误差但不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