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电子设备中使用着大量各种类型的电子元器件,设备发生故障大多是由于电子元器件失效或损坏引起的。因此怎么正确检测电子元器件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也是电子维修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下面是部分常见电子元器件检测经验和技巧,供大家参考.

盛方单片机

sf-51单片机超级学习板(基础套餐)
1.测整流电桥各脚的极性
万用表置r×1k挡,黑表笔接桥堆的任意引脚,红表笔先后测其余三只脚,如果读数均为无穷大,则黑表笔所接为桥堆的输出正极,如果读数为4~10kω,则黑表笔所接引脚为桥堆的输出负极,其余的两引脚为桥堆的交流输入端。
2.判断晶振的好坏
先用万用表(r×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3.单向晶闸管检测
可用万用表的r×1k或r×100挡测量任意两极之问的正、反向电阻,如果找到一对极的电阻为低阻值(100ω~lkω),则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控制极,红表笔所接为阴极,另一个极为阳极。晶闸管共有3个pn结,我们可以通过测量pn结正、反向电阻的大小来判别它的好坏。测量控制极(g)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如果正、反向电阻均为零或无穷大,表明控制极短路或断路;测量控制极(g)与阳极(a)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读数均应很大;
{测量阳极(a)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都应很大。
4.双向晶闸管的极性识别
双向晶闸管有主电极1、主电极2和控制极,如果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两个主电极之间的电阻,读数应近似无穷大,而控制极与任一个主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读数只有几十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很容易通过测量电极之间电阻大小,识别出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而当黑表笔接主电极1。红表笔接控制极时所测得的正向电阻总是要比反向电阻小一些,据此我们也很容易通过测量电阻大小来识别主电极1和主电极2。
5.检查发光数码管的好坏
先将万用表置r×10k或r×l00k挡,然后将红表笔与数码管(以共阴数码管为例)的“地”引出端相连,黑表笔依次接数码管其他引出端,七段均应分别发光,否则说明数码管损坏。
6.判别结型场效应管的电极
将万用表置于r×1k挡,用黑表笔接触假定为栅极g的管脚,然后用红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若阻值均比较小(5~10ω),再将红、黑表笔交换测量一次。如阻值均大(∞),说明都是反向电阻(pn结反向),属n沟道管,且黑表笔接触的管脚为栅极g,并说明原先假定是正确的。若再次测量的阻值均很小,说明是正向电阻,属于p沟道场效应管,黑表笔所接的也是栅极g。若不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调换红、黑表笔,按上述方法进行测试,直至判断出栅极为止。一般结型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在制造时是对称的,所以,当栅极g确定以后,对于源极s、漏极d不一定要判别,因为这两个极可以互换使用。源极与漏极之间的电阻为几千欧。

7.三极管电极的判别
对于一只型号标示不清或无标志的三极管,要想分辨出它们的三个电极,也可用万用表测试。先将万用表量程开关拨在r×100或r×1k电阻挡上。红表笔任意接触三极管的一个电极,黑表笔依次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分别测量它们之间的电阻值,若测出均为几百欧低电阻时,则红表笔接触的电极为基极b,此管为pnp管。若测出均为几十至上百千欧的高电阻时,则红表笔接触的电极也为基极b,此管为npn管。
在判别出管型和基极b的基础上,利用三极管正向电流放大系数比反向电流放大系数大的原理确定集电极。任意假定一个电极为c极,另一个电极为e极。将万用表量程开关拨在r×1k电阻挡上。对于:pnp管,令红表笔接c极,黑表笔接e极,再用手同时捏一下管子的b、c极,但不能使b、c两极直接相碰,测出某一阻值。然后两表笔对调进行第二次测量,将两次测的电阻相比较,对于:pnp型管,阻值小的一次,红表笔所接的电极为集电极。对于npn型管阻值小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电极为集电极。91xiubbs.com,电脑图纸,主板图纸,电脑维修,家电维修vnl-qt:e(am,d
8.电位器的好坏判别
先测电位器的标称阻值。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3”两端(设“2”端为活动触点),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阻值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再检查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此时电阻应越小越好,再徐徐顺时钟旋转轴柄,电阻应逐渐增大,旋至极端位置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万用表指针有跳动瑚象,描踢活动触』点接触不良。
9.测量大容量电容的漏电电阻
用500型万用表置于r×10或r×100挡,待指针指向最大值时,再立即改用r×1k挡测量,指针会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从而读出漏电电阻阻值。
10.判别红外接收头引脚
万用表置r×1k挡,先假设接收头的某脚为接地端,将其与黑表笔相接,用红表笔分别测量另两脚电阻,对比两次所测阻值(一般在4~7kq范围),电阻较小的一次其红表笔所接为+5v电源引脚,另一阻值较大的则为信号引脚。反之,若用红表笔接已知地脚,黑表笔分别测已知电源脚及信号脚,则阻值都在15kω以上,阻值小的引脚为+5v端,阻值偏大的引脚为信号端。如果测量结果符合上述阻值则可判断该接收头完好。
11.判断无符号电解电容极性
先将电容短路放电,再将两引线做好a、b标记,万用表置r×100或r×1k挡,黑表笔接a引线,红表笔接b引线,待指针静止不动后读数,测完后短路放电;再将黑表笔接b引线,红表笔接a引线,比较两次读数,阻值较大的一次黑表笔所接为正极,红表笔所接为负极。
12.测发光二极管
取一个容量大于100“f的电解电容器(容量越大,现象越明显),先用万用表r×100挡对其充电,黑表笔接电容正极,红表笔接负极,充电完毕后,黑表笔改接电容负极,将被测发光二极管接于红表笔和电容正极之间。如果发光二极管亮后逐渐熄灭,表明它是好的。此时红表笔接的是发光二极管的负极,电容正极接的是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如果发光二极管不亮,将其两端对调重新接上测试,还不亮,表明发光二极管已损坏。
13。光电耦合器检测
万用表选用电阻r×100挡,不得选r×10k挡,以防电池电压过高击穿发光二极管。红、黑表笔接输入端,测正、反向电阻,正常时正向电阻为数十欧姆,反向电阻几千欧至几十千欧。若正、反向电阻相近,表明发光二极管已损坏。万用表选电阻r×1挡。红、黑表笔接输出端,测正、反向电阻,正常时均接近于∞,否则受光管损坏。万用表选电阻r×10挡,红、黑表笔分别接输入、输出端测发光管与受光管之间的绝缘电阻(有条件应用兆欧表测其绝缘电阻,此时兆欧表输出额定电压应略低于被测光电耦合器所允许的耐压值),发光管与受光管问绝缘电阻正常应为∞。
14.光敏电阻的检测
将万用表拨到r×1kω挡,把光敏电阻的受光面与入射光线保持垂直,于是在万用表上直接测得的电阻就是亮阻。再把光敏电阻置于完全黑暗的场所,这时万用表所测出的电阻就是暗阻。如果亮阻为几千欧至几十干欧,暗阻为几至几十兆欧,说明光敏电阻是好的。
15.激光二极管损坏判别
拆下激光二极管,测量其阻值,正常情况下反向阻值应为无穷大,正向阻值在20kω~40kω。如果所测的正向阻值已超过50kω,说明激光二极管性能已下降;如果其正向阻值已超过90kω,说明该管已损坏,不能再使用了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收藏了啊

网友B:
非常经典,收下了。

网友C(2009-10-30):
不客气,收下了,有好东西要分享!

网友D(2009-12-08):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很重要,值得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