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宽带出问题了

楼主(2009-09-05):
前天突然停电,然后就不能上网了,找来客服查一下,错误代码691呵呵,很平常的问题只是以前没有注意,现把错误码贴出来与大家分享,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宽带连接错误691(由于域上的用户名或密码无效而拒绝访问)/错误635(未知错误)的处理流程如下:
(1) 用户名密码填写错误
(2) 如果用户帐号密码填写无误,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建议重建拨号软件(如果不懂装拨号软件,可参考户重新):
·如果重装拨号软件后正常,原因为“拨号软件丢失”;
·如果重装拨号软件后故障依旧,请拨打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

宽带连接错误623(找不到电话薄项目)
步骤一: 是否有防火墙或3721上网助手等软件,如有则建议退出
(1)防火墙及3721上网助手后测试:如果故障解决,“用户软件问题”;
(2)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
步骤二:指导用户检查网卡状态并拔插网线:
(1) 如果故障解决,故障原因为“pc硬件问题”;
(2)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
步骤三:在条件具备情况下(有拨号软件、安装光盘(win98要备有网卡驱动盘)建议删除及,再重新后:
(1) 如果故障解决,为 “pc硬件问题”;
(2) 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
步骤四:以上处理均无效或无法做简单的配合操作时,请拨打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

宽带连接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没响应)的处理流程如下:
步骤一:检查modem信号灯是否正常,不正常重新启动modem。如果正常见步骤二。
步骤二:询问用户是否有防火墙或3721上网助手等软件,如有则建议用户退出
(1)防火墙及3721上网助手后测试:如果故障解决,故障原因为“用户软件问题”;
(2)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
步骤三:指导用户检查网卡状态并拔插网线:
(1) 如果故障解决,则填写:故障原因为“pc硬件问题”;
(2) 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
步骤四:在条件具备情况下(用户有拨号软件、安装光盘(win98要备有网卡驱动盘)建议用户删除拨号软件及,再重新安装网卡驱动后安装拨号软件:
(1) 如果故障解决,则填写:故障现象为“拨号连接超时”,故障原因为“pc硬件问题”;
(2) 如果故障依旧存在,则进入步骤七继续处理;
步骤五:判断modem后面电话线是否可用,分离器连接是否正确:
(1) modem后连电话不能使用,而计费号的其他电话可以使用的,建议更换电话线,故障原因为“用户室内线故障”;
(2) 如果用户家计费号的所有电话都不可以使用的,则请拨打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步骤六:以上处理均无效或用户无法做简单的配合操作,则请拨打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

宽带连接错误645产生原因为拨号软件文件受损造成(常见于xp系统),处理流程如下:
步骤一:在条件具备情况下(用户有拨号软件),建议重新装拨号软件:如果故障解决,故障原因为“用户软件问题”;如果故障依旧,则建议用户找电脑公司维修电脑系统,故障原因为“用户软件问题”;。
步骤二:以上处理均无效或用户无法做简单的配合操作,则请拨打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

宽带连接错误720现象常见于xp系统,一般将系统重新启动,可拨多次,百分之九十都可以解决,处理流程如下:
步骤一:建议将系统重新启动后再重新拨号上网:
(1)如果故障解决,故障原因无
(2)如果故障依旧,则建议用户还原系统或找电脑公司将系统格式化重装,重装后及时关闭系统自己更新功能。
步骤二:以上处理均无效或用户无法做简单的配合操作,则请拨打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

宽带连接错误721(远程计算机没有响应)此现象多为usb接口modem故障代码,可依据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步骤一:判断modem信号灯是否同步,信号灯同步参照步骤二,信号灯不同步参照步骤三、四、五。
步骤二:信号灯同步,则为用户协议选错(oa或oe),如若不行可电话向10000号进行申告
步骤三:信号灯不同步,判断modem后面电话线是否可用,如果不能使用,而计费号的其他电话可以使用的,可建议用户自已换电话线,如果用户家计费号的所有电话都不可以使用的,如若不行可电话向10000号进行申告。
步骤四:检查分离器是否接反。

宽带连接错误718现象,极少数为用户端问题:
步骤一:建议首先重启计算机后拨号测试:
(1) 如果故障解决,故障原因无。
(2) 如果故障依旧或没法进行简单配合,可电话向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 字串5

宽带连接错误734(ppp链接控制协议被终止)/错误735(请求的地址被服务器拒绝
步骤一:建议重新启动电脑。
步骤二:拨号软件出错,建议重装拨号软件,常见于xp系统的自带拨号。
步骤三:以上处理均无效或用户无法做简单的配合操作,则请拨打10000号进行障碍申告

网友A:
我们的宽带,速度好慢啊,真是快受不了了,PING,延时经常1000多啊,真是郁闷,都不知道那些人在干嘛的

网友B:
呵呵;不能使用应当先搞清是自己电脑或路由器的问题;还是宽带运营商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宽带总是问题不断

网友D:
宽带有时会莫明其妙出点问题。

网友E:
应该查清到底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F:
找运营公司的人解决呀,不行你就更换呀

网友G:
这也是技术活啊,估计搞工控的人还是能应付的了的

网友H:
那就看售后服务的快不快

网友I:
无锡电信费用好高啊,其他的都接不进,郁闷

网友J:
现在网速超级慢,可能是又有人在下东西,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