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我换了个风扇,以前使用正常。可是更换风扇之后一上电就显示OHF 温度过高,我怀疑使温度传感器坏了,请问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没有OHF故障!只有SCF短路故障!

楼主:
确实是OHF故障,我怀疑是温度传感器坏了,可是找不到这个原件。

网友B:
这是缺相报警,查一下线路。还有如果空载和小电机测试变频器时也会报这个错,修改一下一个参数就行了,不过我忘记是那参数啦。

楼主:
不是缺相,是散热器温度过高。缺项是USF.

网友A:
是过热保护!理论上讲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过热保护!理论上讲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认同,请问大侠这样的情况怎样维修???  这个元件是什么样的??我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