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求教各位高工,触摸屏能否代替手持编程器或电脑对PLC做系统的编程呢?

网友A:
三菱的(具体哪个系列忘记了,但可以肯定a940)可以对三菱的plc(fx)编程。

网友B:
呵呵;这个只有部分触支持对自己的PLC进行编程;
三菱、OMRON部分型号都支持自己的PLC手编器功能;

网友B:
以前在论坛里贴过一个这样的贴子;
这个只是对同品牌的部分型号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工,我终于找到和同事辩论胜利的依据了。

网友B:
晕;
拿这个来辩论;

网友C:
只知道30的f940got可以对fx和a系列可以,不过似乎大家都是用来现场修改方便而用,用触摸屏来编程似乎太麻烦了点吧?

网友B:
呵呵;老型号里F940的对于A系列PLC好像是不行的,手编功能只能应用FX;
A系列PLC需要A900的;

网友D:
现在三菱的GT11/GT15可以对FX系列A系列进行列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