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怎样搞卫生

楼主(2009-09-05):
请问 有些配电柜工作在灰尘多的情况下怎样搞卫生  用吸尘器  空间太小的地方又不方便 用吹风机又把灰尘吹进了电器里面去了 有什么好方法和工具清除配电柜的卫生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压缩空气吹啊。然后打扫柜底的灰尘就是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行.最好是把电柜密封做好

网友C:
对,最好是把电柜密封做好,再做降温处理。

网友D:
我们也是用工业吸尘器。

网友E:
用气泵吹一下就行

网友F:
有些地方受地形和工艺影响不能把电柜密封,用氮气或经过干燥处理的压缩空气吹把,我一直这样打扫电柜的

网友G:
主要是要定期扫除灰尘。时间长了就渍住了。

网友H:
用电吹风去吹,千万不要用压缩空气,因为可能由于压缩空气里水分过大,可能造成短路,再则,压力过强会导致线路或硬件的损坏.

网友I:
吹的时候最好停电

网友J:
最好是把电柜密封做好,再做降温处理,可以用吸尘器,但绝对最好不要用空压机吹,楼上的几位你们都没有接触过老外的设备吗?

网友K:
请用专业清扫真空袋吸灰

网友A:
老外的控制柜真是好。但一分钱一分货。老外的东东比国内的贵好多。

网友L:
我们单位用的是皮老虎。不过先用毛刷刷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咯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有些地方受地形和工艺影响不能把电柜密封,用氮气或经过干燥处理的压缩空气吹把,我一直这样打扫电柜的

网友N:
我都是用毛刷+吸尘器,一手刷一手跟着吸,吸头用鸭嘴型的,扬尘很少

网友O:
用皮老虎呀!

网友P:
我们用氧气吹 (气焊用的) 没水分 方便 车间就有 就地取材 用气泵不好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