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CPU rs232

楼主(2009-09-05):
gp2600怎么和三菱的Q02HCPU的RS232接口通讯连接啊,cpu要不要设置啊

网友A:
呵呵;通讯线正确,GP上设置正确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B:
这个触摸屏说明书上有说明的吧,看你的GP说明手册

楼主:
谢谢啊。你可不可以发下接线图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