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

楼主(2009-09-05):
一台18.5KW电机原来是星角启动运行的。想改变频器调速问还否需要星角启动电路

网友A:
不需要的.

网友B:
星三角是电机的一种启动运行方式,而使用变频器后绝对不需要星三角了.

网友C:
是不用了。很容易理解。

网友D:
呵呵;变频器本身就有软启动的功能;

网友E:
不需要了,直接接成角形就可以了

网友F:
星三角启动时在启动的时候减小启动功率,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直接把电机接成三角型接法调整相关参数即可

网友D:
星三角启动时在启动的时候减小启动功率?
呵呵;是启动电流;
那个频率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