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比如有七台机器,每台机器开机时间不一样,而且每台机器有可能开一段时间停了有开,我想知道最后开的二台机器,每台机开机用灯表示,最后开的二台灯闪烁,我想知道开了几台机?最后开的二台机是哪二台?最后开的二台机可能在不断变化?这程序如何写?关键是时间比较程序如何写?开机数在变,开机时间也在变,最后开的二台机号码也在变,想知道最后二台机的变化?请各位师缚,谢谢!

网友A:
把控制要求写清楚,你这样说大家也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一共用了几台?最后开的是哪2台?

网友C:
呵呵;你说的机器一台是否就是对应一个PLC输入点?

网友D:
看不明白

网友E:
混乱极了

网友F:
乱,如果你自已能把这些关系搞清楚,表达清楚,你的程序也差不多出来了

网友G:
其实这就是对数据处理的问题,在PLC中构件一个数据表.进而转化成对数据表的处理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住看明白了吗?